vs2005 c# 开发windows mobile的时候,picturesbox控件如何改变图片。

楼主:
比如点击一下按钮之类的。

网友:
利用timer控件,但是我碰到显示jpg图片很小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pictureBox1.Load("X:\\yy.jpg");
这样可以换图

网友:
获得路径

            //获取可执行文件路径及可执行文件名称
            string Apppath = System.Reflection.Assembly.GetExecutingAssembly().GetName().CodeBase;
            //获取可执行文件路径所在的文件夹
            string pathstr = new FileInfo(Apppath).DirectoryNam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条件一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map bm = new Bitmap(pathstr + @"\fen.jpg");   //显示符合条件一的图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age myImage = Image.FromHbitmap(bm.GetHbitmap(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is.pictureBox1.Image = myImag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map bm = new Bitmap(pathstr + @"\he.jpg");      //显示其他的图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mage myImage = Image.FromHbitmap(bm.GetHbitmap(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is.pictureBox1.Image = myImag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:
        public Image GetMainFormImage(string name)
        {
//读取资源文件中的图片
            using (Stream fileStream = Assembly.GetExecutingAssembly().GetManifestResourceStream(name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ew Bitmap(fileStream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this.pictureBox1.Image=GetMainFormImage(图片文件名称.扩展名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