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嵌入式开发需要有电路基础吗?

楼主(2008-07-30):
搞嵌入式开发需要有电路基础吗?
搞嵌入式开发需要有电路基础吗?占开发技术的百分之多少?学软件的可以做嵌入式吗?
基础

网友A:
最好能懂一点,调试驱动的时候特别重要,最起码要能看懂schematic.否则出了问题找不着北.

网友B:
如果你做的部分不设计电路设计,只要有点基础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需要。做软件亦可做嵌入式,但不能像在通用PC平台上那上随心所欲地编写程序,必须考虑硬件的特点与限制。

网友D:
最好懂一点。。。

网友E:
哎,我就电路不懂。

网友F:
嵌入式软件也的懂点电路

网友G:
我做嵌入式linux的,不懂电路。
不过,对系统底层架构要了解。内存,寄存器之类的。
和应用程序还是很大不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