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 editbox透明

楼主:
  在EVC中,怎样使editBox透明,就是和背景色一样

网友:
你试试我的这个帖子里的方法吧。
能实现static的,但是editbox的没有做过。

应该不太好实现。

上面的方法不行的话,只能重载editbox类,然后自己处理paint了。

网友:
   用static方法我试过,是不行的,所以很郁闷.

  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给EDITBOX加张背景图?

网友:
1自己实现绘制背景,从父窗口获得背景图片,形成自己的背景重画,已经在同事那里测试过可行。

网友:
基本上不可能,还是自己做一个功能简单一些的啦

网友:
  能说得具体点吗?

网友:
具体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,自己控制数据的操作。

网友:
只是颜色的话是不可以在wm_ctlcoloredit里处理

网友:
http://sunwill.blog.ccidnet.com/blog-htm-do-showone-uid-34371-type-blog-itemid-302553.html
EVC透明控件的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