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时操作系统RTOS
rrdw,vxworks下有wait()调用吗,有子进程这个概念么

楼主(2008-08-01):
rrdw,vxworks下有wait()调用吗,有子进程这个概念么
rt,需要移植一个软件到vxworks下
概念
软件

网友A:
延时用taskDelay
任务相当于线程

网友B:
task跟进程的意思差不多,不等于线程的。。。

网友C:
恩,用taskSpawn()建子任务,用taskSuspend(0)挂起自己,再由子任务taskResume(),不知可行不

网友D:
vxworks 5.x没有子进程的概念,vxworks 6.x有了进程的概念,但是也没有子进程的概念。
不过你可以在vxworks利用信号重新封装一个wait的函数。
linux下的wait也是信号而已。

网友E:
task应该是进程的概念,但是由于5。x版本以前所有内存都是共享的,不具备进程从内存上的物理隔离,所以task之间的通信又很像线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