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自定制的WinCE操作系统上不能运行C#编写的应用程序的问题

楼主:
我自己定制的WinCE操作系统上不能运行C#编写的应用程序,现象是双击应用程序图标,光标显示“运行”状态,之后就什么也没出现(我做的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压根就没显示),另外:在定制操作系统时,我添加上.NET Compact Framwork 1.0了,应用程序是用VS2005 C#---WinCE应用程序编写的,不知道是不是VS2005默认使用.Net CF 2.0,请高手指点该如何解决,谢谢!

网友:
下载一个.Net CF 2.0的CAB安装文件,装上后再试试看呢。

网友A:
我试着下载了一个PB5.0的07年更新包,将.Net CF2.0定制到WinCE操作系统上后,还是不能运行。
我去试一下你的这种方法,谢谢!

网友:
我试了一下,我通过安装自己下载了.Net CF 2.0后,可以运行我的C#程序了,但是,
当我将开发板重启之后,WinCE上安装的.Net CF 2.0就没有了,似乎每次上电都得重新启动,
不知道有没有一次性定制或者安装完成后,以后都可以用的方法?谢谢!

网友:
我也是,一断电就没了,要在定制系统是就做进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试着下载了一个PB5.0的07年更新包,将.Net CF2.0定制到WinCE操作系统上后,还是不能运行。

为什么不行?请问问题有没解决?也碰到同样问题,可否分享下心得.

网友B:
安装的是在内存中的,要定制。

网友:
运行得非常好呢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安装的是在内存中的,要定制。

如何定制呢,可否说得详细点.谢谢啦

网友:
关注中...
等待达人露面.

网友:
wince上装netcf2.0的时候有没有提示选择安装路径 以前听说文件要考到一个什么位置断电后不会丢失。其余的断电后丢失

网友:
重新定制OS,先更新2007的arm的补丁,再添加.net cf 2.0到工程中。重新sysgen;

网友:
我的以前出现过这种问题
@@@@@@@@@@@@@@@@@@@不是不能运行,定制这个CF2.0也放上去了,但是打开.......之后一两秒自动关闭了
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,是不是盗版软件的问题?

网友:
先打补丁,再添加CF2.0。。。sysgen

网友:
先更新2007的arm的补丁,再添加.net cf 2.0到工程中。重新sysgen == ok

网友:
俺的开发版上看了说有安装.net cf1.0和2.0的...结果...vs2005写的程序直接拷贝过去不行.倒是需要用部署.这时候.vs2005的IDE就把相关的cf2.0包给拷贝到开发版上的windows目录下.这样程序就可以跑起来了.试了下cf3.5的也可以...和楼主一样.重启后windows目录下的东西都没有了....

莫非真的只能重新定制OS?另外pb5.0更新包有支持3.5的不?

网友:
可以通过将所有资料备份,即使掉电或者冷重启,可以通过还原或自动还原解决。

网友:
先打补丁,再添加cf2.0

或者试试把CAB安装到Flash中,安装后挂起(保存注册表)。---个人猜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