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做的程序不能正常下载到目标板上,请指教

楼主:
使用原来生成的bin文件和SDK,EVC程序final的编译和下载都是正常的。
生成自己的bin文件和SDK后,final程序不能正确编译,显示是fatal error 1083,但是我根据网上所说的一些方法去做后,还是会出现相同的错误,所以我怀疑是SDK里面没有相应的头文件。
使用自己的bin文件和以前的SDK,final程序在下载的时候会显示出不匹配的对话框。

另外我看了一下安装SDK的文件夹,原来能用的SDK比现在自己刚做的SDK多了两个文件夹,一个是MFC文件夹,一个是ATL文件夹。

而我在生成bin文件的时候就已经把MFC组件和ATL组件加入到了内核中,然后生成的SDK。但是自己所做的SDK和以前能用的SDK还是少了MFC和ATL这两个文件夹。

所以,我就怀疑final程序不能正常下载的原因就是少了这两个文件夹,找不到相应的头文件,但是假如是把这两个文件夹拷贝到新安装的SDK下,会出现更多错误。

请各位帮帮忙,如何定制bin文件和SDK,才能是安装的SDK下包含MFC和ATL文件夹?或者会有其他的解决办法,使final程序正常下载?

网友:
在定制系统时添加了DIRECT组件应该就支持了.

网友:
请问feitianlee兄,应如何添加direct组件?
我找了一下,貌似没有找到……

网友:
只是将MFC加入bin中还不够,在生成SDK时,有一步还需要将MFC之类的都选上(打钩),才会包含进SDK里面。

网友:
你需要在bsp的树结构中加入mfc, atl的feature,在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