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的时钟总是反复压栈

楼主:
在写一个液晶显示的程序,刚接触液晶显示,写了一个简单的时钟程序来看效果。

程序初始运行良好,但加入键盘后,在某一次按下键盘后出现闪屏……

用仿真器调试,发现反复压栈,压栈的时间很莫名其妙,出栈后的位置在程序的中间位置,按理说不应当……

请教一下,对出现反复压栈的情况,应当怎样排查错误。

调了很长时间都没结果,希望指点一下……

先谢谢了……

网友:
按键电路干扰了?

网友:
按键需要做去抖动(debouncing)处理. 如果是在中断中处理按键, 在一次按键中不去抖动就会多次触发中断. FYI.

网友:
按键去抖动了,也设置了等待按键抬起……

压栈的位置处有个小循环,我设置了一个内存单元来控制循环次数,压栈的点就在给内存单元送循环次数之后,本来该单元已经减到了0,程序跳到此处后从0FFh开始减,到减到0时,就突然压了8-9个单元。内存单元并未在其他位置处修改。能引起中断的只有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,中断服务程序不会修改该内存单元……

我把此处的循环去了以后,直接实现,电路就好了……

很郁闷……

网友:
是不是溢出或者越界问题?

网友:
好像也不是,我把堆栈留了32个单元,还是那样

我看了一下,在延时的时间里突然就多出了10个左右的压栈,所压的位置就在循环处,导致反复改写数据,使屏幕闪动……

今天改了一下,一运行就出现闪动,昨天是在按键后才有……

去了这个循环就好了……

不知什么原因……

网友:
如果方便  你把你那部分代码贴出来看看吧

网友:
DISP:
        LCALL  LCD_PRT;显示前面的字符串
        MOV   A,#0C0H;从第八个位置开始显示
        LCALL  WRCOM;

        MOV  P2,#DW_ADD;写数据的地址
        MOV  R1,#0FFH;
        MOV  NUM,#03H;要写入数据的个数
DISP1:MOV  A,@R0;
        LCALL  CONV;16进制数先转换为BCD码,再转换为ASCII码,并分别显示
        INC  R0;
    DJNZ  NUM,DISP1;
;        MOV  A,@R0;
;        LCALL  CONV;16进制数先转换为BCD码,再转换为ASCII码,并显示
;        INC  R0;
;        MOV  A,@R0;
;        LCALL  CONV;16进制数先转换为BCD码,再转换为ASCII码,并显示
;        INC  R0;
;        MOV  A,@R0;
;        LCALL  CONV;16进制数先转换为BCD码,再转换为ASCII码,并显示

        DEC  R0;将R0调整回原位置
        DEC  R0;

        RET;

谢谢了,麻烦zyzhang365了
NUM是个内存单元,我设的是41h,没有其他变量占用……
加注释的地方是不带循环时的程序

conv是个转换程序,应该没有影响
conv的代码在下面
;数据转换
CONV:
        MOV          B,#10 ;分离十位和个位
        DIV         AB;A中为十位,B中为个位
        ADD         A,#30H
        MOVX  @R1,A;转换后的数据送显示
        LCALL   DLY00;

        MOV   A ,B;
        ADD   A,#30H;
        MOVX  @R1,A;转换后的数据送显示
        LCALL  DLY00;

        MOV   A,#":";
        MOVX  @R1,A;显示分号
        LCALL  DLY00;

        RET

网友:
你的DLY00子程序呢?

网友:
DLY00:
      MOV  DLY3,#00H;
      DJNZ  DLY3,$;
      RET;

DLY3  EQU  44H;

麻烦了……

网友:
其实我很久没有使用汇编写程序了, 希望别人能帮上你的忙.  你的SP初始值是多少?

网友:
应该不是溢出吧,我开始设的是70h,后来又改成了60h,还是那样

谢谢了,看不出来就算了,这是我自己随便调的个程序,刚用液晶,就写了个简单的时钟程序测试一下.
我昨天把程序改成了C,运行良好....

以后想用C,数据处理比较方便,也不用担心那么多的冲突...

多谢zyzhang365了...

希望zyzhang365给提点用C编程的经验和建议,谢谢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