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.0 上SQL server 2.0 ce环镜怎么搭建? 我现在要做电话簿和短消息存储,各位觉得用什么方法好? 大家多给点建议!!先谢谢了。

楼主:
如题。

网友:
可以自己做个小数据库,当然wince有sql server,那样也不错。

网友:
最好的方法是不使用wince来实现,使用mobile,上面的东西就全有了。

你也可以考虑edb来实现,毕竟电话薄和短消息是比较小的数据库。

网友:
如果使用的是.NET Compact Framework 1.0,就要添加
SQL Server CE 2.0,SQL Server 2000 .NET Data Provider,SQL Server CE 2.0 .NET Data Provideer,OS Dependencies for .NET Compact Framework组件。

网友:
mooncmy
是不是我系统中添加SQL Server CE 2.0,SQL Server 2000 .NET Data Provider,SQL Server CE 2.0 .NET Data Provideer,OS Dependencies for .NET Compact Framework 这些组件后就可以在程序中用sql来进行数据库操作了吗?或者是还需要进行其他的一些准备?谢谢!

网友:
假如我的电话本容量为5000条 用ce 自带的数据库够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