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SOURCE文件中的内容

楼主:
修改BSP
编译报错:
BUILD: [00:0000000058:PROGC ] Linking \WINCE500\PLATFORM\MCORE\drivers\psm\fsd\ directory.
BUILD: [01:0000000066:ERRORE] NMAKE :  U1073: don't know how to make 'C:\WINCE500\PBWorkspaces\PXA270bsp42\WINCE500\MCORE_ARMV4I\CESYSGEN\OAK\LIB\ARMV4I\retail\FSDMGR.LIB'

我在\WINCE500\PLATFORM\MCORE\drivers\psm\fsd\这个文件夹中并没有看到“FSDMGR.LIB”这个文件

在一个能编译通过的BSP相同目录下可以找到“FSDMGR.LIB”这个文件

同时我看到这两个文件夹中的source文件也不一样
报错的:
TARGETNAME=PSMFSD

RELEASETYPE=PLATFORM
TARGETTYPE=DYNLINK
DLLENTRY=DllMain
CDEFINES=$(CDEFINES) -DDDI

TARGETLIBS= 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SDK\LIB\$(_CPUDEPPATH)\COREDLL.LIB \
            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OAK\LIB\$(_CPUDEPPATH)\FSDMGR.LIB  \
            $(_TARGETPLATROOT)\Drivers\PSM\BIN\PSMFSD.LIB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$(_TARGETPLATROOT)\lib\$(_CPUINDPATH)\PLATOEM.LIB

SOURCES=
不报错的:
TARGETNAME=PSMFSD

RELEASETYPE=PLATFORM
TARGETTYPE=DYNLINK
DLLENTRY=DllMain
CDEFINES=$(CDEFINES) -DDDI

!IF "$(_WINCEOSVER)" == "300"
TARGETLIBS= $(_PUBLICROOT)\COMMON\SDK\LIB\$(_CPUDEPPATH)\COREDLL.LIB \
            $(_PUBLICROOT)\COMMON\OAK\LIB\$(_CPUDEPPATH)\FSDMGR.LIB     \
!ENDIF
!IF $(_WINCEOSVER) >= 400
TARGETLIBS= 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SDK\LIB\$(_CPUDEPPATH)\COREDLL.LIB \
            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OAK\LIB\$(_CPUDEPPATH)\FSDMGR.LIB  \
!ENDIF
            PSMFSD.LI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$(_TARGETPLATROOT)\Drivers\PSM\BIN\PLATOEM.LIB

SOURCES=

请问各位高手:
source的TARGETLIBS是什么意思?
这两个source都是要做什么??

网友:
TARGETLIBS  就是你的程序要链接的库,你的代码里调用了这些库里的函数
sources是 wince makefile 的一部分,就是设置编译选项用的
两个sources文件差不多,第二个根据wince版本增加了条件编译

网友:
thank u!
可是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
我对照了一下一个成功的工程和这个没有成功的工程
发现在工程中有个文件ceconfig.h不一样,在网上找了一下都说是.DAT生成的

那么我的这个错误是不是因为没有添加对应的组件造成的??
我是否可以在添加环境变量那里将我这个没有定义的 在环境变量里定义一下????

网友:
ceconfig.h应该是跟CE的Feature选项相关的,在编译的时候生成出来的
你可以看一下差的是哪一个Module,然后找出对应的Feature,添加到Workspace里试试

网友:
搜索所有的source文件,找到这个文件的定义。它应该在common目录下面,需要先编译的。。你的BSP因为修改了,没有了这个lib,所以编译通不过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