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proteus的问题

楼主(2008-01-28):
新手请教proteus的问题
我用proteus + keil 7.50做试验,就一个89C51和一个ADC0809,仿真时proteus报错:
SIMULATION LOG
==============
Design: E:\proj\ad\adc0809.DSN
Doc. no.:
Revision:
Author:
Created: 08/01/27
Modified: 08/01/28
Compiling source files...
Build completed OK.
Compiling netlist...
Linking netlist...
Partition analysis...
ERROR [PSM] : No model specified for 'U2'.
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partition analysis error(s).
是啥问题呀?谢谢指教!!
completed
specified
Design
source

网友A:
proteus版本过低,无法使用ADC0809,也就是U2这个芯片无法使用.

网友B:
谢谢ZJW50000!!!!!
我装个7.1的试试

网友C:
zjw50000不懂就不要瞎说,
adc0809高版本也不行
换用adc0808,或者adc0832

网友D(2008-05-01):
这个简单啊,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.

网友E:
proteus里好像没有adc0809的模型,MBWQ 说的不错,换0808吧

网友F(2009-12-28):
打开元件U2,在other properties 中输入“PRIMITIVE=NULL”,也可“{PRIMITIVE=NULL}”大括号表示不将其内容显示到原理图中。PRIMITIVE=NULL应该是对元件的初始化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