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定时器的工作方式3是不是多余的?

楼主:
工作方式3是把T0拆为两个8位定时器,但T1不能用了
工作方式2就是把T0、T1作为两个8位定时器,而且还是可以预设基数的。。。
为什么要再加个3呢???

网友:
谁说T1不能用了,只是T1被占用了几个控制位而已,这种情况是在T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,而你又需要两个定时器的时候用,这时候T1为了波特率发生器了,就不需要再控制什么了。

网友:
既然制造出来,就有用,
一个大公司如果搞出这么大的错误,不用混了。

很早以前弄过。

网友:
工作方式3只适用于定时器0。如果使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3,则定时器1将处于关闭状态。

当T0为工作方式3时,THo和TL0分成2个独立的8位计数器。其中,TL0既可用作定时器,又可用作计数器,并使用原T0的所有控制位及其定时器回零标志和中断源。TH0只能用作定时器,并使用T1的控制位TRl、回零标志TFl和中断源,见下图。

通常情况下,T0不运行于工作方式3,只有在T1处于工作方式2,并不要求中断的条件下才可能使用。这时,T1往往用作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,TH0用作定时器,TL0作为定时器或计数器。

所以,方式3是为了使单片机有1个独立的定时器/计数器、1个定时器以及1个串行口波特率发生器的应用场合而特地提供的。这时,可把定时器l用于工作方式2,把定时器0用于工作方式3。

网友:
我也没用到过

网友:
各位说得有道理,原来是这么回事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