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看一个单片机是否可以在线编程?

楼主(2008-02-17):
怎么看一个单片机是否可以在线编程?
是从一个仪器上拆下来的一块完整的单片机,没有任何资料,芯片是atmel的89c51,双串口的,看起来像是能够通过串口在线编程。请教下怎么去测试它是否可以在线编程呢,需要尝试些什么软件呢,我从前没有用过能在线编程的c51,所以一点不懂这个呵呵
编程
在线
资料

网友A:
89s51可以,89c51貌似只能脱机烧写

网友B:
89c51不行的!

网友C:
89s51可以,89c51只能脱机烧写

网友D:
单片机是否支持在线编程就看看宣传文档上有没有ISP这几个字
呵呵
用眼睛或什么第三方的工具是没办法去测试的
烧写工具可以测试其芯片的ISP功能是不是正常
并不具备一种通用的方法去测试是否具备ISP功能

网友E:
我公司代理的C8051F单片机,可以通过JTAG实现在线调试、仿真、下载。
调试方面,加密性好!
联系:021-61202632 岳小姐

网友F:
找Datasheet一看就晓得了

网友G:
89c51不是双串口的,
求助万能的google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