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BOOT启动后跳转的一个问题

楼主:
开发平台是mx27 wince5.0系统
有bootloader的系统,加电后从START.S启动,经过一系列的硬件初始化,到eboot的main(实际是blcommon),经过全局变量重定位,OEMdebugInit(),OEMPlatformInit(),OEMPredownload(),OEMlaunch(),跳转到一个地址,我想问一下这个地址处是什么内容?
我看过一些资料,写的程序跳转到OAL层的起始代码,oal的代码也是从OAL目录下的startup.s启动,后来跳转到Kernelstart(),问题又出现了,这个kernelstart应该是PRIVATE目录下的一个文件,可是我编译mx27的eboot代码的时候,由于它的两个startup.s代码连接在一起,它实际上先运行的OAL层的startup.s,后来跳转到kernelstart是位于eboot目录下的startup.s,然后引导启动系统,最后launch到一个地址上...还是老问题,这个地址处的内容是什么?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我以前看OAL没有注意,现在正想重新看一遍,期待高人指点,让俺们受益

网友A:
我觉得是这个板子给的启动代码有点误导我们,可能在OAL层startup.s中的这个kernelstart()起始包含了两个跳转方向,一个在我们编译启动代码的时候,他跳转的地方是eboot中的startup中的相应位置,而在用PB编译内核的时候,它跳转的就是PRIVATE目录下的kernelstart()代码。不知道对不对...

网友:
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 import的使用
import 文件名
这个被引入的文件在什么地方声明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是这个板子给的启动代码有点误导我们,可能在OAL层startup.s中的这个kernelstart()起始包含了两个跳转方向,一个在我们编译启动代码的时候,他跳转的地方是eboot中的startup中的相应位置,而在用PB编译内核的时候,它跳转的就是PRIVATE目录下的kernelstart()代码。不知道对不对...

-----我觉得不是这样,eboot中的startup是最开始执行的,然后是eboot的main函数,下载完以后就是OAL的startup.s
---------eboot是下载内核,OAL是启动操作系统,完成硬件初始化,至于从哪里执行,有个叫做makefile的文件,标明了函数最先运行什么,即入口,不是随便制定的,貌似何宗键的书有说过。我当时看的一知半解,现在想重新看一下了

网友:
引用楼主 ddoeddoe 的帖子:
开发平台是mx27 wince5.0系统
有bootloader的系统,加电后从START.S启动,经过一系列的硬件初始化,到eboot的main(实际是blcommon),经过全局变量重定位,OEMdebugInit(),OEMPlatformInit(),OEMPredownload(),OEMlaunch(),跳转到一个地址,我想问一下这个地址处是什么内容?
我看过一些资料,写的程序跳转到OAL层的起始代码,oal的代码也是从OAL目录下的startup.s启动,后来跳转到Kernelstart(),问题又出现了,这个kern…

OEMlaunch跳转的地址就是EBOOT所下载/加载的NK的第一条指令;
至于其他我看的不是很明白,anyway,eboot在跳转之后就不管了,剩下都是NK的代码,同样,他需要初始化等动作,由于和eboot可能干类似的事情,所以代码可能会复用。

网友:
给  广告歌 CVB CBCVBCVBCVBCVBCV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