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?FAT32文件系统的扩展名长度问题!!!

楼主(2008-05-11):
??FAT32文件系统的扩展名长度问题!!!
FAT32文件系统中的文件扩展名只定义了三个字节的空间
那么四个字节以上的扩展名它是怎么处理的?
比如RMVB格式的
空间
扩展名

网友A:
可能会出现错误。

网友B:
用“长文件名”表示,“长文件名”可以占多个目录入口,用Unicode保存文件的完整名称,另外还有一个“8.3”的短文件名。

网友C:
支持长文件名

网友D:
因为FAT32是支持两个文件名的,也就是说一个文件包含两个文件名,当然不是所有的(只有极少数的文件只有单文件名)。
这两个文件名就是所谓的长文件名和短文件名,当然不要误解:短文件名是8+3格式的,而长文件名则是包含了所有的文件名(也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字符),并且要以unicode码编码的,所以如果有长文件名,则电脑上显示的是长文件名,所以你就能看到*.rmvb的文件名了,而实际上短文件名不是这样的,FAT文件有太多的规则,要好好的试试才能了解哟!

网友:
就是把扩展名和文件名加在一起当长文件名处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