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知道在WINCE的环境下如何实现TrueType字体的显示

楼主(2008-04-20):
我想知道在WINCE的环境下如何实现TrueType字体的显示
我想知道在WINCE的环境下如何实现TrueType字体的显示,请将思路写给我.最好附代码.或者一部分主要代码...非常感激.
万分紧急的....
万分感激了!!
如何
最好
WindowCE

网友A:
不清楚你的系统是什么
如果是Windows Mobile的话,
TrueType字体文件都是 .ttf,首先在PC上察看字体的FaceName是什么
然后可以
AddFontResource 添加字体到系统
CreateFontIndirect 通过FaceName建立 logfont
将HFONT WM_SETFONT到需要的窗口就行了。
如果是WINCE的话,要看看有没有API可用,没有的话,也要想办法把.ttf转成logfont

网友B:
CE下,相应的接口都有。

网友C:
好像在pudn上挺多的,刚才我搜了下有不少,不过要在CE下用的话就需要移植了

网友D:
ivy214465 把你加为了好友。 并跟你说:WINCE的环境下如何实现TrueType字体的显示 ,你能详细说下在WINCE环境下如何操作的? 这是条面试题,说是考察查阅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.如果这个问题言内之意是说:"TrueType字体内部如何操作实现显示的?我下载了一个微软文档,全英文的看不明啊.怎么好啊..辛苦你拉..再帮我想下拉
想了解truetype的格式,这个是标准的文档,但你说看不懂英文我就没办法了
,程序员最基本的技能就是能看英文,说明你还没成啊,仍需努力。WINCE上有没有API需要你自己去查,如果没有的话,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先将truetype转成点阵字体,这个算法网上有,然后将点阵转成位图输出,这个办法是下下策。

网友E:
谢谢高人指点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