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关于菜单选项前画勾的问题

楼主:
我在evc3.0下编写
IDR_EDITMENU MENU DISCARDABLE
BEGIN
    MENUITEM "辞典",                    ID_DIC
    POPUP "メニュー"
    BEGIN
        POPUP "設定"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POPUP "SIZE"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MENUITEM "大",                    ID_BIG
                MENUITEM "中",                    ID_MID
                MENUITEM "小",                    ID_SMALL
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ND
    END
END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 Data
//
IDR_EDITMENU SHMENUBAR DISCARDABLE
BEGIN
    IDR_EDITMENU, 2,
    I_IMAGENONE, ID_DIC,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AUTOSIZE,
    IDS_MENUITEM32854, 0, 0,
    I_IMAGENONE, ID_MENUITEM32848, TBSTATE_ENABLED,
    TBSTYLE_DROPDOWN | TBSTYLE_AUTOSIZE, IDS_MENUITEM32849, 0, 1,
END
后用EVC4.0编译运行,没有问题。在WM6下运行时,2个菜单项紧挨着,不能分为左右两个,所以我将
     IDR_EDITMENU, 2,
    I_IMAGENONE, ID_DIC,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 | TBSTYLE_AUTOSIZE,
    IDS_MENUITEM32854, 0, 0,
改成IDR_EDITMENU, 2,
    I_IMAGENONE, ID_DIC, TBSTATE_ENABLED, TBSTYLE_BUTTON | TBSTYLE_AUTOSIZE,
    IDS_MENUITEM32854, 0, NOMENU,
这样可以分为左右两面显示了。但是CheckMenuItem(hMenu, ID_BIG, MF_CHECKED | MF_BYCOMMAND)失效,不能显示对勾,修改前可以。不知道为什么,请给予指点,谢谢。

网友:
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。问题就出在由0变成NOMENU后。

网友:
自己又式了一下,在EVC3.0下做个菜单,使用checkmenuitem,没问题。
在EVC4.0下,一模一样的方法做,checkmenuitem就不起作用。
为什么呢,怎么办?

网友:
接分

在EVC下好久都不用菜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