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C语言里怎么实现主动跳转呀,就是怎么给PC指针赋值呀?

楼主:
ldr pc, =xxx
在C语言里怎么实现主动跳转呀,就是怎么给PC指针赋值呀?
谢谢!

网友A:
1. C 中使用嵌入式汇编;
2. 使用函数指针, 把地址赋给指针再调用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 C 中使用嵌入式汇编;
2. 使用函数指针, 把地址赋给指针再调用.

正确,在嵌入式中BOOT就是这样,
要跳转到内存中某代码运行,通常用2方法
给你例子你。哈哈
register void(*run)(void);        //定义指针函数!!!
rINTMSK=BIT_ALLMSK;
run=(void (*)(void))downloadAddress;        //给函数指针赋值
run();------跳到函数志向的指针执行

网友B:
register void(*run)(void);    //定义指针函数!!!
rINTMSK=BIT_ALLMSK;
run=(void (*)(void))downloadAddress;    //给函数指针赋值
run();------跳到函数志向的指针执行

(void (*)(void))是库函数吗?
downloadAddress就是我要跳转的地址吧,谢谢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egister void(*run)(void);    //定义指针函数!!!
rINTMSK=BIT_ALLMSK;
run=(void (*)(void))downloadAddress;    //给函数指针赋值
run();------跳到函数志向的指针执行

(void (*)(void))是库函数吗?
downloadAddress就是我要跳转的地址吧,谢谢啦!

是downloadAddress地址转换成指向函数指针

网友:
对头,楼上。其实这是2440中ADS的BOOT 启动wince内核代码
downloadAddress就是内存的实际地址。哈哈--------就这样,内存中的NK就运行起来了。

楼主,给分吧。

网友:
#define RAM_ADDR     0xc000000
void (*Run)(void)=(void(*)(void)RAM_ADDR;

我这样写了,但是报错了。
Error   : (Serious) C2275E: illegal character (hex code 0xa1) in source
Bootrom.c line 8

怎么回事呢?谢谢啦

网友:
先研究一下什么函数指针吧。

网友:
唉,比较菜。应该怎么写啊,急啊

网友:
知道怎么做了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