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没有安装任何显卡驱动下 怎样读取显卡的相关信息

楼主:
在没有安装任何显卡驱动下 怎样读取显卡的相关信息
如:厂商 deviceid 等?

网友:
操作系统对于不能识别的显卡会安装默认的驱动程序,所以还是有驱动程序的。

网友:
那怎样读信息呢?

其实我是想读取 例如:声卡,显卡,网卡,modem等等PCI总线上的所有设备信息?
能给个方案吗?

win2k 以后旧不能直接通过写0xcf8和0xcfc来读写pci

有位牛人说 要自己写个 port I/O driver
然后可以通过写0xcf8和0xcfc来读写pci配置寄存器!

除这个还有别的其他方法吗??

另外 port I/O 驱动容易写吗 希望有开发经验的能给个启示
最好给个demon的

谢谢!!!

网友:
我的email:wsm_tom@tom.com

网友:
这就复杂了,我也不会做。你到网上所有一下吧。

网友:
也不难,找个DDK的例子改改就行,推荐MCA。

网友:
有一个读I/o口的一个驱动程序库的。具体我记不住了。

网友:
谁可以给出具体的方案吗?

网友:
winio可访问0xcf8 0xcfc

网友:
现在的显卡都是PNP的,系统总线会自动枚举到该显卡,总线驱动程序会自动读取Device ID, Manufactory I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