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ince、2410 com2,com3的问题

楼主:
找了好多论坛、资料都解决不了

还有个位帮忙

网友:
什么问题?

网友:
2410的bsp只有一个串口可以用,三星官方默认只提供一个串口
串口2,3都用不了,需要修改bsp增加串口驱动

网友:
真的找了很多资料?

我以前也是从网上找的资料解决的。现在记不清了。
下面的帖子说的比较详细,但是和我当时的做法好像不太一样。
http://hi.baidu.com/lzycome/blog/item/e2b8290e51de5fe336d122da.html

网友:
楼主真是惜字如金,问题都要别人猜。

这个问题,我以前修改过,要修改驱动和注册表2个地方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想大家都遇到过类似问题呢

楼上的能否具体点?

我现在串口1没问题
串口2打不开
串口3可以发数据,但不能接受pc发来的数据
串口3自己发数据的同时自己还可以接收到数据

分不是问题,多谢各位了

网友:
to lenux

这个教程我看过,还是有问题:

串口1没问题
串口2打不开
串口3可以发数据,但不能接受pc发来的数据
串口3自己发数据的同时自己还可以接收到数据

网友:
没有人解决过吗?

分不是问题

多谢了。。。

网友:
将bsp里面的串口代码copy一份,然后修改里面跟串口有关系的序号和地址,编译出dll,类似com1一样添加com2的支持。这样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能否详细点?

网友:
增加中断号,把COM1的代码copy过来稍微修改一下,再就是注册表也要改,对着COM1改就行了

网友:
留个email给我把,我发一份改过的代码给你,你自己比较一下就知道了,编译出dll自己加到nb0里面去就可以了。
记得要跟串口1一样添加对应的中断处理等还有注册表。这个找个文章看看就有了,我的blog上也有一篇。

网友:
我这里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步骤

网友:
我也遇到类似问题,楼上的可以给我吗?yhz.101@163.com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