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校准/hive注册表永久保存的问题(2)

楼主:
我用的是au1200 cpu ,我的硬件没有网络,是通过把bootloaser烧写到nor flash,内核放到sd卡里来启动的。我在调试触摸屏,触摸屏驱动没有问题了,现在每次重新启动启动都需要手动校准触摸屏,这样用户肯定是不同意的,所以我想把注册表的内容永久保存或者能够读到注册表的值,这样,就可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
2)        永久保存注册表,实现hive-basedregistry。
我的硬件nand驱动还没有实现,不过我还是想支持nand保存的信息!我想把注册表保存到注册表(等nand驱动实现之后,就放到nand)。我自己设置了platform.reg。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啊,启动之后就到下面的提示后,系统就挂起,没有起来。
AutoBoot, Revision 01.02
Built by root on at 2008.03.06-10:25+0800
files: 9FC8C9C8, address: 9FC8C9B8, jump: 0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Loading Image: NK.bin       (Format = CE-BIN)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.......................
Image Loaded Successfully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Windows CE Kernel for MIPS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:24:50
+OEMInit
AMD Alchemy Au1200/ARGON
Cold Boot
Using RTCTICK tick source
BootArgs are at A00FFC00, SIG = 800008
BOOTARG Sig is bad
Au1200 AC (PRId 04030201) @ 396MHZ
-OEMInit

platform.reg注册表永久保存注册表的设置:

  ; @CESYSGEN IF FILESYS_FSREGHIVE
; HIVE BOOT SECTION
[HKEY_LOCAL_MACHINE\init\BootVars]
   "SYSTEMHIVE"="Documents and Settings\\system.hv"
   "PROFILEDIR"="Documents and Settings"
   "Start DevMgr"=dword:1
"Flags"=dword:0

   [HKEY_LOCAL_MACHINE\init\BootVars]
   "DefaultUser"="default"
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SDHC_Au1100]
   "Dll"="SDIO.dll"
   "Prefix"="SDP"
  "Flags"=dword:1000
"MountFlags"=dword:2

   ; force the host controller to run in the PIO mode instead of
   ; of DMA mode.
   "PIOMode"=dword:1
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Profiles\SDMemory]
    "Name"="SD Memory Card"
    "Folder"="Storage Card"
    ;"PartitionDriver"=""          ; removable storage cannot have partitions
"MountFlags"=dword:2
   "Flags"=dword:1000
   "MountAsBootable"=dword:1
; END HIVE BOOT SECTION
; @CESYSGEN ENDIF FILESYS_FSREGHIVE

网友:
都是很好的建议! 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