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虚拟机下运行模拟器出现黑屏

楼主:
我在虚拟机上装了CE5.0,用PB做了系统,在模拟器上运行时,模拟器跳出来,是CE启动画面,之后模拟器就黑屏了。

大家遇到过吗?怎么解决啊

这个问题困扰快1个月了

网友:
用PB定制系统时,选上"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" 应该就没问题了.

网友:
你的编译选项是怎么样的?找个手册一步步照做!

网友:
我创建系统是,选的是最小内核定制,这样不行吗?

网友A:
80%的可能是挂在Kitl上的,把OEMInit中Kitl初始化的代码注掉,重新编译一个
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调试模拟器的,你先试上面的吧,不行再告诉你怎么去跟踪挂在什么地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0%的可能是挂在Kitl上的,把OEMInit中Kitl初始化的代码注掉,重新编译一个
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调试模拟器的,你先试上面的吧,不行再告诉你怎么去跟踪挂在什么地方了

hzdysymbol:
你好!我想问一下,到那里找“OEMInit中Kitl”呢?找到后怎么注释掉初始化代码呢?
我刚接触。

网友:
我也是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个星期,昨天刚解决掉的
在项目上点右键,然后选择build option
取消Enable KITL option
然后选上Run-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Mb
再重新编译就行了
再有问题再提出来

网友A:
OEMInit在哪里不知道?用工具搜一下呗
用LS的方法也可行,但比较麻烦,需要做sysgen,而修改OEMInit只需要编译BSP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EMInit在哪里不知道?用工具搜一下呗
用LS的方法也可行,但比较麻烦,需要做sysgen,而修改OEMInit只需要编译BSP就好了

在哪里搜索?我在我的电脑里搜索,都没有找到,能讲的细一点吗?

网友:
我EVC的SDK模拟器遇到过这个问题,VS2003和VS2005自带的模拟器没有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A:
你不是自己编译生成的模拟器吗?你怎么编译生成的?
在DeviceEmulator的BSP里啊,有个函数叫OEMInit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是自己编译生成的模拟器吗?你怎么编译生成的?
在DeviceEmulator的BSP里啊,有个函数叫OEMInit的

自己生成的模拟器?模拟器不是CE自带的嘛?而且我还从网上下载了一个CE5.0的模拟器。安装了,只是编译是有区别,选不同的编译方式(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),比如在PB上编译前选择“Emulator:X86_Debug”,或者选择“CEPC:x86_debug”,之后就编译,连接...

你说的“DeviceEmulator的BSP里啊”是在软件安装文件夹里,还是在我保存新建系统的文件家里呢?

如果可以,您就辛苦点,吧路径,操作过程说清楚,对大家都有利。

还有,你说好像可以但不调试,可以找到断点。我在网上看了,也有人说是断点的问题,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找。

呵呵,你就辛苦点,把这些都说清楚,也有利后来人。谢谢!

网友:
既然你不是自己编译生成的模拟器,那讲这些也没有什么用
建议你到微软的网站下载标准的CE5.0的SDK用来开发,那SDK肯定不会有问题的,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用它呢
如果想自己生成模拟器,请参考网上的一些文章,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的

网友:
好的
我试试

网友:
今天来结贴
可能是虚拟机内存设置不够
运行了好久
CE的桌面也出来了
不搞虚拟机了,上板了
呵呵...

网友:
您好,我试过这个了,还是不行。
我在VISTA下使用VWMARE6.5安装了XPSP3,在xp中安装了WINCE5.0,EVC,
做好了SDK后,编译一个工程,出现模拟器一会后便黑屏了,
不知如何解决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