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关于MPLAB 编译失败的问题

楼主(2008-01-24):
请问,关于MPLAB 编译失败的问题
用MPLAB 编译程序时,不报错,仅仅说编译失败。下面就是MPLAB 编译时给编译失败的说明
Clean: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.
Clean: Deleted file "C:\SPItest\2430-PIC\SPIRecApp 5\SPIRecApp.mcs".
Clean: Done.Couldn't locate build tool. Check tool locations.
BUILD FAILED: Wed Jan 23 16:31:13 2008
把MPLAB卸了重新装,还是出现这样的错误。可是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再编译,这个问题竟然没有了,编译也正常了。
请问大侠,是什么原因发生这样的问题呢???
原因
file

网友:
MPLAB这个东西很垃圾的
呵呵
看看你的工程目录是不是放在磁盘根下?
另外不能用中文的文件名,路径啥的
系统文件夹也不能更改
好像以前我用的时候很垃圾的
不知道现在升级更新好了没有...

网友A:
错误信息说:
Couldn't locate build tool. Check tool locations
你要重新指定一下编译器的路径。

网友B:
编译器的路径是正确的,而且MPLAB 两天前用的时候一切都正常,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就出现不能编译的问题了。MPLAB的工程目录没有改动,也没有中文的文件名。实在想不通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