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要清发送/接收中断标志啊?

楼主:
clr  ri
clr  ti
清了中断标志
对程序有什么作用啊?
只知道要这么做,实际原因不清楚啦

网友:
清中断标志,是因为中断是根据这些标志位来判断是否产生中断的,你如果不清掉,那下次就算没发生中断CPU也会以为有中断产生拉.

网友:
writedata:              clr     t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发送中断处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     sbuf,@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     r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c     r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i
为什么清中断标志要放在前面啊??

网友:
那是不是写哪都可以啊?

网友:
看芯片的说明,有的不需要清。
你说的是51得清除

网友:
不清执行完串口中断程序马上又会进串口中断程序,发送完才清TI。否则你中断程序里有发送,TI又被单片机置1了。

网友:
清中断,等待新中断啊

网友:
那不是标志吗?代表一种事件,有的需要手工清,有的会自动清,事件处理完了,不管怎么清,都需要清。

网友:
有些会自动清除,
有些需要手动清除,比如TF2,

网友:
在方式0下,接受完第8位数据位后,硬件会自动置位。其它方式在接收到停止位的中间时刻又硬件置为。RI置位表示一帧数据接收完毕。RI必须软件清0,这样可以通过查询或者中断方式知道RI有没有新的数据到来,以便接收下一帧数据。

TI置位表示一帧信息接收完毕,也必须用软件清0。

网友:
在要做多次中断的情况下,要事先清掉上一次的中断标志,不然就不能中断了!

网友:
以后需再关注,现在先帮你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