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我想问一下RS232的问题?

楼主:
首先,我想问一下,RS232是不是其中一种串口协议?一般是COM1和COM2?
其次,我看有种叫USB转RS232的东西,如果我PC上已经有串口了,是不是不需要这个东西?
为什么用USB转RS232的速度要比串口直接通信要慢?

小弟初学,请明示!谢谢!

网友:
1、可以算一种协议吧;
2、如果你只需要一个串口的话;
3、不是慢,某些产品可能会存在不稳定的情况,一般还好;

网友:
请问RS232是不是一般指COM1 COM2,那其他COM是什么协议?如果我连接通信的时候,选的不是RS232有COM,这能通信吗?

网友:
1、COM1/COM2是硬件接口,对应主板上的两个DB9针接口;
2、你太搞笑了,去补习下基础知识先;

网友:
rs232是一个串口电平标准,max232把ttl转成232电平。

我们电脑后面的9针串口就是rs232的。

COM是windows对串口的命名,除了串口设备以外,还有虚拟串口设备,比如蓝牙串口,usb串口,是串行传输驱动的这类设备的命名,他们都是单字节串行传输的。

网友:
首先,我想问一下,RS232是不是其中一种串口协议?一般是COM1和COM2?
其次,我看有种叫USB转RS232的东西,如果我PC上已经有串口了,是不是不需要这个东西?
为什么用USB转RS232的速度要比串口直接通信要慢?

小弟初学,请明示!谢谢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s232中串口通讯协议
而com1,com2是串口,就像usb通讯有usb协议,但是跟usb口是两个概念。
你如果有了硬件串口,就不用转换了。

网友:
那我选的其他COM的话是不是就不属于RS232了?

网友:
首先,我想问一下,RS232是不是其中一种串口协议?一般是COM1和COM2?
其次,我看有种叫USB转RS232的东西,如果我PC上已经有串口了,是不是不需要这个东西?
为什么用USB转RS232的速度要比串口直接通信要慢?

小弟初学,请明示!谢谢!

---

1、是协议,还有com3,com4...
2、有了就可以不转
3、不会慢的,要是慢多半是你的程序  或转换器不稳定,换质量好的

网友:
各位,我想问一下,如果我有了串口,想与某块板通信,板上有个VGA接口,这里需要什么来转换,那个转换的东西叫什么?

网友:
串口是转不成VGA口的.

网友:
不清楚VGA的针脚定义,我想如果仅仅作为串口来用的话,VGA应该还是可以的,当然串口肯定不能输出完整的VGA信号,针脚有限。

网友:
LZ好好补习一下基础吧,通信协议和硬件接口完全是两个概念,就是用RJ45的网线也能传串口的通信协议!

网友:
有点难度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