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设备是否被禁用

楼主:
请问如何用C++检测一个设备是否被禁用了(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一个叉)?

网友:
固定设备可以用CreateFile看能否打开设备。检测所有设备可以通过注册表来判断。(可能还有更直接的方法,但我不清楚)
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Enum下面,用RegEnumKeyEx查找所有子键,对每个子键再RegEnumKeyEx查找其下面的子键,在二级子键中可以得到设备的各种信息,再打开二级子键下面的Control子键,如果打不开则说明该设备未被禁用,如果可以打开,查询其DisableCount值,非0表示已被禁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