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大家一个问题,请帮忙

楼主:
使用C# 2005开发WINCE下一个程序
为什么焦点在按钮上,按回车键却不触发CLICK事件?

如果通过消息来触发,SendMessage或PostMessage 该如何定义啊?

const int WM_LBUTTONDOWN = 0x0201;
const int WM_LBUTTONUP = 0x0202;

[DllImport("user32.dll", CharSet = CharSet.Unicode)]
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Ptr PostMessage(IntPtr hwnd, int wMsg, IntPtr wParam, IntPtr lParam);

PostMessage(btn.Handle, WM_LBUTTONDOWN, new IntPtr(0), new IntPtr(0));
PostMessage(btn.Handle, WM_LBUTTONUP, new IntPtr(0), new IntPtr(0));

上面执行没效果?找不到user32.dll?

网友:
wince 里面没有 user32.dll 只有coredll.dll 函数包含在那个dll里可以去wince的帮助里查找

网友:
我用的是VS2005在引入webservice后有三个文件:MyService.disco,MyService.discomap,MyService.wsdl
在引用webservice后把它的属性中的url行为改为动态, 请问在哪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