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应用程序自动运行

楼主:
EVC编写的应用程序,怎么在启动WCE时自动运行?

网友:
如果想把运用程序加入NK中,直接烧入flash,可以象加入驱动一样,直接配置进去.
具体修改的地方为:”BSP包\Files\platform.bib”.\
打开这个文件,按照里面个格式,把你的EXE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.比如加入”hello.exe”文件: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IF BSP_EXT_UART
        mdd.dll          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mdd.d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K  SH
ENDIF

Hello.exe  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hello.ex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K  SH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

在platform.bib文件里加入选项后,记得在BSP包\Files\目录下放置好exe文件,否则编译会出错

启动自动运行程序

platform.reg最后面加入

[HKEY_LOCAL_MACHINE\init]
"Launch50"=" hello.exe "
"Depend50"=hex:14,00, 1e,00

网友:
现在流行0分提问了?

这个问题网上有许多人问过了。
答案也早就有了。

为什么不先在baidu google上或eeworld里搜一下再问呢?

网友:
随手搜了一下
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ecjtuync/archive/2008/03/05/2147939.aspx

网友:
   谢谢各位,我也搜过相关的资料,但是没有成功。
  试试上面的方法。

网友:
没有成功,不代表方法不对!可能是LZ没有操作好。
上面的方法肯定可以。

lenux 给的链接中更详细一些。

网友:
几种方法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
只是出现WCE界面,程序并没有自动运行,也没有报错。
怎么回事呀?

网友:
那就是你的做法有问题了。我也做过自启动的。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谢谢各位

网友:
这个简单啊,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