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下RETAILMSG可以串口打印输出,怎样获得输入?

楼主(2008-12-27):
CE下RETAILMSG可以串口打印输出,怎样获得输入?
CE下RETAILMSG可以串口打印输出,怎样获得输入?
scanf,getcha函数好像都不行
打印

网友A:
这个不行,如果驱动放个等待输入函数,
那还得了?
使用应用程序调用串口驱动。

网友B:
scanf,getcha函数是标准的C库函数,怎么能等串口数据,要等自己写啊,就是等一下串口的SFR状态然后去读就OK了。EBOOT里面实现了这样的函数!

网友C:
可以参考eboot的代码

网友D:
RETAILMSG只是用来给你输出调试信息的,不提供交互的功能
如果要交互的功能,那只要串口驱动支持就可以,直接打开COM口进行读写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