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模拟器开发,文件怎么读(100分求解)

楼主:
        开发PDA上的程序,读文件的路径就应该是设备上的路径,PC上的路径就没用了。 模拟器上是没文件的,不知道怎么办了?
    有人告诉我保持读文件路径与部署路径的一致就可以了。我照做了仍然不行,太郁闷了。。。别人又告诉我看看模拟器上有没有文件?我晕,不知道怎么查,PDA上不知道怎么找文件。

           哪位熟手指导一下,小弟做个毕业设计而已。  100分求解

网友:
用remote file viewer拷贝文件到模拟器上去。

网友:
tools - remote file viewer.  这是eVC上的工具.

也可以利用共享文件的方式;
step1:
打开模拟器 - Emulator (左上角) - folder sharing...  设置好要共享的文件夹 你的文件放在此文件夹下

step2:
模拟器里面 - Start(开始菜单) - Programs - File Explorer - My Device - Storage Card...(就是你共享的文件夹)

程序里面可以使用 路径
_T("Storage Card\\yourfiles.txt");

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