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 SD 控制器编程的高人吗?请不吝赐教。

楼主:
想了解一个通过 SD 读卡器(被系统识别为可移动存储器)工作的 SD 卡设备的工作流程。

SD 卡设备是否需要自己维护文件系统,例如 FAT 表?还是读卡器传来的读写、擦除命令已经就是对 FLASH 物理或逻辑地址的访问指令?

网友:
SD卡本身需要有文件系统的分区表信息,操作系统根据其分区表信息对其进行读写

网友:
你在操作系统下对SD卡格式化后操作系统会写入文件系统的信息,你也可以自己写个程序对它格式化,但要符合文件系统的规范才能被操作系统识别。如果只是读卡器,不需要自己实现文件系统,只要按照操作系统的命令执行,它叫你读哪个扇区就读哪个扇区就行了。你要实现和操作系统通信的协议如USB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大侠。我是要写作为 SD 卡设备的微处理器代码。

我的读卡器是 USB 接口的。读卡器与我的微处理器之间是 SD 协议接口。

是否我在微处理器中写好卡识别阶段的命令处理之后,直接写对于擦除、读、写命令的处理代码就可以了?

网友:
不好意思,还有一个问题,SD 卡规范中所描述的读、写、攃命令中的 data address 究竟是什么?物理地址?逻辑地址?块号?扇区号?

网友:
你的读卡器实现USB协议和SD卡的读、写、擦除。
那个是物理地址,只有你的读卡器才用到它,通常都将这些地址转换成扇区和块的逻辑结构。
操作系统给你的操作都是以扇区为单位的

网友:
你的读卡器控制器要实现USB协议和对SD卡的读写擦除操作。文件系统由操作系统实现。
那个data address 是物理地址是从0x00000000开始的,通常会将它转换成扇区和块的逻辑结构。
因为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都是以扇区为单位读写的。

网友:
谢谢,明白了。

SD 协议中的单块读、多块读、单块写、多块写以及擦除扇起始区设置和擦除终止扇区设置中的 Data Addess 都是以 Byte 为单位的地址。

在 SD 设备中,这个地址作为逻辑地址来处理。例如,SD 中有一块 Flash,那么这个地址要加上用户数据区首地址作为偏移量。

在作为移动存储设备类的应用中,底层不必关心文件系统维护,那是 PC 操作系统的责任。

PC 给读卡器的地址是扇区号,读卡器转发给卡的地址是 Byte 地址。

结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