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10开发板上跑WINCE想使用第二个串口驱动需要怎么改啊?

楼主:
用的是广嵌的GEC2410,他们提供的串口驱动第二个串口居然不能用

如果要做第二个串口驱动需要怎么改啊?

网友:
WINCE5.0增加第二串口

――基于TE2410开发板平台(http://www.witech.com.cn)

需要修改的文件:

\INC\oalintr.h

\KERNEL\HAL\ARM\armint.c

\KERNEL\HAL\cfw.c
\DRIVERS\SERIAL\ser2410_hw.c
\DRIVERS\SERIAL\ser2410_ser.c
\FILES\platform.reg

1,中断源 \INC\oalintr.h

         添加:#define SYSINTR_SERIAL1  (SYSINTR_FIRMWARE+23)

         修改:

MapIrq2SysIntr(DWORD _Irq)

{

    if( _Irq<=23 )

        return ( SYSINTR_FIRMWARE + _Irq );

    else

        return (0xffffffff);

}

2,arminit.c

         在else if(IntPendVal == INTSRC_UART0)后添加如下代码:

else if(IntPendVal == INTSRC_UART1)

{

                   SubIntPendVal = s2410INT->rSUBSRCPND;

                   if(SubIntPendVal & INTSUB_ERR1)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410INT->rINTSUBMSK |= INTSUB_ERR1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ubIntPendVal & INTSUB_RXD1)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410INT->rINTSUBMSK |= INTSUB_RXD1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ubIntPendVal & INTSUB_TXD1)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410INT->rINTSUBMSK |= INTSUB_TXD1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SYSINTR_NOP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s2410INT->rINTMSK |= BIT_UART1;

                   if (s2410INT->rINTPND & BIT_UART1) s2410INT->rINTPND  = BIT_UART1;

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SYSINTR_SERIAL1);

         }

3,cfw.c

         分别在OEMInterruptEnable,OEMInterruptDisable,OEMInterruptDone三个函数中模仿串口0添加串口1的中断处理代码。

4,ser2410_hw.c(修改数据结构以根据注册表中的配置情况进行端口匹配)

         分别修改S2410_SetSerialIOP,SL_Init函数如下:

S2410_SetSerialIOP(PVOID   pHead)                 // @parm points to device head

{

         PS2410_UART_INFO   pHWHead   = (PS2410_UART_INFO)pHead;

         PSER_INFO     pHWHead1  = (PSER_INFO)pHead;

         RETAILMSG(DEBUGMODE, (TEXT("S2410_SetSerialIOP \r\n")));

         if(pHWHead1->dwIOBase == 0x50004000)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EnterCriticalSection(&(pHWHead->RegCritSec)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CON &= ~(0x3<<8 | 0x3<<10 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CON |= (0x2<<8 | 0x2<<10 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CON |= (0x2<<0 | 0x2<<2 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UP  |= 0x03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rDTRport = 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&(v_pIOPregs->rGPHDAT)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rDSRport = 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&(v_pIOPregs->rGPHDAT)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DtrPortNum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DsrPortNum = 1;

         }

         else if(pHWHead1->dwIOBase == 0x50008000)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EnterCriticalSection(&(pHWHead->RegCritSec)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CON &= ~( 0x3<<12 | 0x3<<14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CON |= ( 0x2<<12 | 0x2<<14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CON |= (0x2<<0 | 0x2<<2 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UP  &= ~0xc0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rDTRport = 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&(v_pIOPregs->rGPHDAT)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rDSRport = 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&(v_pIOPregs->rGPHDAT)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DtrPortNum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DsrPortNum = 1;

         }

         else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EnterCriticalSection(&(pHWHead->RegCritSec)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CON &= ~(0x3<<0 | 0x3<<2 | 0x3<<4 | 0x3<<6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CON |= (0x2<<4 | 0x2<<6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CON |= (0x2<<0 | 0x2<<2 );

                   v_pIOPregs->rGPHUP  |= 0x03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rDTRport = 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&(v_pIOPregs->rGPHDAT)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rDSRport = (volatile unsigned int *)&(v_pIOPregs->rGPHDAT)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DtrPortNum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DsrPortNum = 1;

         }

         LeaveCriticalSection(&(pHWHead->RegCritSec));

}

         SL_Init函数中:(修改两处)

if ( pHWHead->UseIrDA )

{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INT = BIT_UART2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TxINT = INTSUB_TXD2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RxINT = INTSUB_RXD2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ErrINT = INTSUB_ERR2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s2410SerReg = (S2410_UART_REG *)v_pUART2regs;

                  pRegBase = (PUCHAR)pHWHead->s2410SerReg;

}

         else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if(pHWHead1->dwIOBase == 0x50004000)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INT = BIT_UART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TxINT = INTSUB_TXD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RxINT = INTSUB_RXD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ErrINT = INTSUB_ERR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s2410SerReg = (S2410_UART_REG *)v_pUART1regs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gBase = (PUCHAR)pHWHead->s2410SerReg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pHWHead1->dwIOBase == 0x50008000)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INT = BIT_UART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TxINT = INTSUB_TXD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RxINT = INTSUB_RXD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ErrINT = INTSUB_ERR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s2410SerReg = (S2410_UART_REG *)v_pUART2regs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gBase = (PUCHAR)pHWHead->s2410SerReg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INT = BIT_UART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TxINT = INTSUB_TXD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RxINT = INTSUB_RXD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bErrINT = INTSUB_ERR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s2410SerReg = (S2410_UART_REG *)v_pUART0regs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gBase = (PUCHAR)pHWHead->s2410SerReg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
         if ( pHWHead->UseIrDA )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pUFTXH =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&(v_pUART2regs->rUTXH);

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pUFRXH =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&(v_pUART2regs->rURXH);

         }

         else
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if(pHWHead1->dwIOBase == 0x50004000)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pUFTXH =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&(v_pUART1regs->rUTXH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pUFRXH =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&(v_pUART1regs->rURXH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pHWHead1->dwIOBase == 0x50008000)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pUFTXH =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&(v_pUART2regs->rUTXH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pUFRXH =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&(v_pUART2regs->rURXH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pUFTXH =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&(v_pUART0regs->rUTXH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WHead->pUFRXH = 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&(v_pUART0regs->rURXH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
网友:
5,ser2410_ser.c

在const HWOBJ IoObj{……}后面添加:

         const HWOBJ IoObj1 = {

         THREAD_AT_INIT,

         SYSINTR_SERIAL1,

         (PHW_VTBL) &IoVTbl

};

修改:

const PCHWOBJ HWObjects[] = {

         &IoObj,

         &IoObj1,

     &IrObj

};

         修改:

PHWOBJ GetSerialObject(DWORD DeviceArrayIndex)

{

     PHWOBJ pSerObj;

     RETAILMSG(DEBUGMODE,(TEXT("IRDA : GetSerialObject\r\n")));

     IRDA = DeviceArrayIndex;

     if ( DeviceArrayIndex == 0 )

              pSerObj = (PHWOBJ)(&IoObj);

     else if( DeviceArrayIndex == 1 )

              pSerObj = (PHWOBJ)(&IoObj1);

     else

              pSerObj = (PHWOBJ)(&IrObj);

     return (pSerObj);

}

6,注册表\FILES\platform.reg

                  在串口0后添加:
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SER2410_1]

         "DeviceArrayIndex"=dword:1

         "Irq"=dword:17

         "IoBase"=dword:50004000

         "IoLen"=dword:2C

         "Prefix"="COM"

         "Dll"="SER2410.Dll"

         "Order"=dword:2

         "Priority"=dword:0

         "Port"="COM2:"

         "DeviceType"=dword:0  ; null modem

         "FriendlyName"="S2410 COM2"

;        "Index"=dword:2

         "IClass"="{A32942B7-920C-486b-B0E6-92A702A99B35}"
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SER2410_1\Unimodem]

         "Tsp"="Unimodem.dll"

         "DeviceType"=dword:0

         "FriendlyName"="SER2410 UNIMODEM"

         "DevConfig"=hex: 10,00, 00,00, 05,00,00,00, 10,01,00,00, 00,4B,00,00, 00,00, 08, 00, 00, 00,00,00,00

7,注:

         由于TE2410开发板上没有红外,所以代码中红外部分是没有用的。

         启动后查看注册表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Active]可以看到刚添加的串口对应的设备名是COMX,可通过修改Order及Index的值来改变X的值(COM2被USB占用,最好设成COM3...)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添加到3个也是用这种办法

网友:
看看Blog 里面有详细的步骤 和楼上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