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ince 微秒延时

楼主:
CE驱动程序里跟某外部设备通信,需用到微秒级延时。现在实验用简单的程序循环方式来实现中间的延时:

V_pIoPregs->rGPBDAT &= ~(1<<1);  //GPB1 set 1
Delay1us(4);  //delay 4 us
V_pIoPregs->rGPBDAT |= (1<<1);  //GPB1 set 0
Delay1us(4);
V_pIoPregs->rGPBDAT &= ~(1<<1);

但是通过示波器测得:两次4us的延时不相等,并且在执行这段代码时我关了中断,什么原因造成的延时不准?另外,驱动程序里用到微秒级延时应该用什么方法实现?
谢谢不吝赐教!

网友:
你是怎么实现Delay1Us();
这个的精度有关系!

网友:
Delay1us()是用简单的程序循环:
Delay1us(int tm)
{
   volatile int i,j;
   for(i = 0; i < tm; i++)
      for(j = 0; j < 26; j++) ;
}
关了中断的话不会有系统调度之类干扰延时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