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C55模块发短信的问题 短信为为文本格式

楼主(2008-06-16):
关于MC55模块发短信的问题 短信为为文本格式
小弟最近在整一个GPRS模块,用的是西门子公司的MC55模块,在是模块的短信功能时出现了问题,主要问题如下:模块可以正常收短信,读短信,删短信!但是在用其发送短信时,对方却收不到。
我在超级终端下调试的步骤如下:
AT+CMGF=1
返回: OK
AT+CMGS="+861395608****"
返回:>
键入:hello boy
返回:OK
但是 1395608**** 这个手机就是收不到短信!
小弟是新手,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,请各位大侠帮忙!
短信
手机
西门子公司
hello
GPRS

网友A:
是收不到短信提示?还是能收到短信提示,但收不到短信内容?

网友B:
是收不到信息!

网友C:
这边人气很差呀!
小弟是真心求教的,急用!

网友D:
hello boy 后面应该有个Ctrl+z吧
发送成功应该有+CMGS:126类似的提示信息才对。

网友E:
hello boy 后面加了个Ctrl+z
就是因为它直接回复了OK,而没有+CMGS:126类似的提示信息,
所以不知道问题所在

网友F:
这些GSM模块,肯定是能满足基本功能的。
不过你的问题还真没碰到过。
你试着换一张卡?换一个目标号码?直接拨号能否拨通呢?

网友G(2009-03-23):
为什么还没人回复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可调试了2天后,连OK也不出现了,出现了未知错误,不知如何解决,哪位高人快帮下忙吧,谢谢了。

网友H:
检查短信中心设置对了没有?

网友I(2009-05-23):
AT+CMGS=139
>
00110005A11099F00004017C2A*****
+CMGS: 3给你一条我做的案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