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ListView_SetImageList总返回 NULL

楼主:
代码如下:

CListViewEx::CListViewEx(void)
{
        m_hWnd = NULL;
        m_iImageNumber = 0;

        int size = ::GetSystemMetrics(SM_CXICON);
        m_himlLarge = ImageList_Create(size, size, ILC_COLOR, 0, 50);
        size = ::GetSystemMetrics(SM_CXSMICON);
        m_himlSmall = ImageList_Create(size, size, ILC_COLOR, 0, 50);

        INITCOMMONCONTROLSEX initCCEx;

        initCCEx.dwSize = sizeof(INITCOMMONCONTROLSEX);
        initCCEx.dwICC = ICC_LISTVIEW_CLASSES;

        InitCommonControlsEx(&initCCEx);
}

BOOL        CListViewEx::CreateCtrl(HINSTANCE hInstance, HWND hWnd, int x, int y, UINT cx, UINT cy, UINT ctrlId)
{
        m_hParent = hWnd;
        m_hInst          = hInstance;

        m_hWnd = CreateWindowEx(0, WC_LISTVIEW, TEXT (""),
                LVS_ICON |/* LVS_SINGLESEL |*/ LVS_OWNERDATA
                | WS_VISIBLE | WS_CHILD,
                x, y, cx, cy, hWnd, (HMENU)ctrlId, m_hInst, NULL);
        if(m_hWnd =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
        ListView_SetImageList(m_hWnd, m_himlLarge, LVSIL_NORMAL);
        if(NULL == ListView_SetImageList(m_hWnd, m_himlSmall, LVSIL_SMALL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stroyWindow(m_hWnd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TRUE;
}

网友:
你就设一个imagelist能成功吗?
我没有同时设过两个imagelist。

ListView_SetImageList(m_hWnd, m_himlLarge, LVSIL_NORMAL);

网友:
只设置一个,肯定是能成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