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UI移值过程中的键盘驱动如何写

楼主(2008-02-29):
GUI移值过程中的键盘驱动如何写
GUI一开始在vc中仿真 pc机的键盘支持得很好
现在移植到arm板子中,我用的键盘是zlg7290 I2C键盘,现在输入过程中比pc机的键盘功能相差很远,我想应该是少一层键盘驱动,麻烦问下这个驱动应该怎么写,才能达到pc机键盘的功能。
键盘
如何

网友A:
I2C总线的访问速度本来就不是很快.现在PC机的都是USB的键盘了.要想达到PC机键盘的处理能力有点困难.

网友B:
同意楼上的说法,你的I2C键盘能用的话,就说明已经有了驱动了,否则你根本用不了。
如果是觉得I2C键盘反应速度慢,那就换成别的接口的键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