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转换串口接收的负数?

楼主(2008-06-02):
如何转换串口接收的负数?
终端发来一个DWORD,23位的,并且是负数。而我在串口端是按byte型接受的,
终端是按照先低位后高位发送的,也就是,如果终端发送 FF FF FE 09 18 ,显然是个负数,
那,在接受数组里就如下 :byte ReceiveArray[4]={18,09,FE ,FF ,FF};
请问我如何将ReceiveArray[4]里面的数转换成原样的负数?
如何

网友A:
这个应该不难,你都确切知道对方发送的数据类型了,就好办多了。
首先,在接收端定义变量data,类型为DWORD,
然后,对接收到的数据做移位处理就可以了。
DWORD data, tmp = 0;
data = ReceiveArray[3];
data = data << 24;
tmp = ReceiveArray[2];
tmp = tmp << 16;
data = data & tmp;
tmp = 0;
tmp = ReceiveArray[1];
tmp = tmp << 8;
data = data & tmp;
tmp = 0;
tmp = ReceiveArray[0];
data = data & tmp;

网友B:
另外再纠正一些小错误,
DWORD 是32位,你的假设的数据FF FE 09 18,
定义的应为 byte ReceiveArray[4]={18,09,FE ,FF};

网友C:
给你纠正一个小错误,上面的所有的&应该是|...

网友D:
直接定义成long或者int,按字节填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