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贴:WinCE And WinXP,来者有分

楼主:
换新工作,马上要去做 WinCE 开发了,以前还没做过,大家来讨论看看 WinCE(ARM) 平台和 PC 的 Windows 平台上软件开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,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

网友:
你是做应用开发吗?

那不同的地方相对小一些,主要是wince支持的API或者CLASS会少一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做应用开发吗?

新公司做汽车导航的,具体分配哪方面的工作还不太清楚。

网友B:
哦,看看网上一些有关ce下开发的基础知识吧。

最关键的unicode问题。
别的区别不是很大。

网友C:
不要紧张,除非LZ进公司时有做假,呵呵~

进公司认真学习、工作就可以啦,这样的讨论没有什么用处,还不好在google中search一下。

网友:
作應用的API差不多。wince的少一些。
開發環境會有不同,最好采用PB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要紧张,除非LZ进公司时有做假,呵呵~

进公司认真学习、工作就可以啦,这样的讨论没有什么用处,还不好在google中search一下。

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,只是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,只是想稍微了解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东西,或者说是和 PC 上不太一样的东西,比如说WinCE下文件管理、程序的编译以及执行的过程有没有很大的不同,不要工作第一天就搞得丈二和尚摸不少头脑就好,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看看网上一些有关ce下开发的基础知识吧。

最关键的unicode问题。
别的区别不是很大。

PC 上 UNICODE 程序倒是接触过一些,不知道 WinCE 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?

网友:
evc和vc差不多。

网友:
wince上的开发和pc上差不多。

就是有些函数在wince上没有,而且有些函数还不支持wince。

参考wince的sdk是最好的资料,那里可以给你很好的解答。

网友D:
开发winCE应用程序,难免要去理解一些非应用软件要去考虑的问题。

网友E:
有PC上的VC编程经验,去做WinCE方面的开发应该是很容易入手的。

先从应用入手,然后深入了解平台搭建,以及BSP制作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开发winCE应用程序,难免要去理解一些非应用软件要去考虑的问题。

要考虑一些非应用软件要去考虑的问题?些比如说呢,不太明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PC上的VC编程经验,去做WinCE方面的开发应该是很容易入手的。

先从应用入手,然后深入了解平台搭建,以及BSP制作,

冒昧地问一句:BSP 是指什么?

网友:
刚刚 Google 了一下 BSP:Board Support Package,是不是和 PC 上的 Driver 类似的一个东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冒昧地问一句:BSP 是指什么?

BSP主要包括三部分, boot loader(OS引导程序), OAL(硬件适配层), 设备驱动.
只是个新手, 个人理解为是硬件与操作系统之间的接口.

网友G:
我觉得CE和XP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区别就是
大部分函数传递参数时用的是wchar_t,or TCHAR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觉得CE和XP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区别就是
大部分函数传递参数时用的是wchar_t,or?TCHAR.

好像 VC 里面一般也都是用 TCHAR 啊,至少我通常都是这么干的,很少情况下会用到 CHAR 或者 char,不过 wchar_t 倒确实是很少用,呵呵。

网友:
我新手,一起学习,顶下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