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linux 移植iptables 的问题

楼主:
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篇帖子:
Linux下支持netfilter机制的配置工具就是iptables,它也就相当与一个应用程序,可以对netfilter进行配置(包过滤规则,NAT等等)。所以要实现netfilter(iptables)就要从两方面来着手:1)内核支持netfilter;2)用户层的iptables配置命令。

1、编译内核,支持netfilter

在宿主机上进入Linux内核目录,配置所需的内核模块:

cd /usr/src/linux
make menuconfig

选中如下内核选项:

General setup --->
  • Sysctl support (在ROMFS文件系统中/proc/sys/net/ipv4/出现ip_forward)
    Networking options --->
  • Network packet filtering (replaces ipchains)
    IP: Netfilter Configuration --->(全部选择即可)

    这样在内核中就选择支持了netfilter。接下来只需编译并生成内核映像文件并烧写到嵌入式系统即可。如果烧写后重起成功进入Linux,则说明新的支持netfiter的内核已经正常运行。(注意,这里的内核选项只是一些支持netfilter/iptables的选项。这里假设原有内核已支持嵌入式系统的相关硬件,并能在嵌入式平台上运行)。

    2、编译生成iptables命令

    iptables工具包可以免费从网上获得。下载iptables工具包后,进入下载目录,进行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,编译方法具体可以参考iptables目录下的INSTALL文件:

    cd /root/iptables
    make KERNEL_DIR = /usr/src/linux(指定内核目录)
    make NO.SHARED_LIBS = 1(静态链接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)
    把生成的iptables可执行文件copy到ramdisk再下载到嵌入式系统中就可以运行。

    好了,重新启动板子后,就可以用iptables这个命令了。

      其实上面的步骤也有错误 (make NO.SHARED_LIBS = 1 应该是make NO_SHARED_LIB=1)
    但是改过来后还是不能用iptables命令

    不知哪位高人指导一二,因为关系到小生的毕业 ,我将感激不尽啊
  • 此帖出自Linux开发论坛

网友:
    cross-compile了么? 要busybox支持吧?

网友:
    好像没那么简单,呵呵.

网友:
   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,哪个大虾帮帮忙啊,就是iptables不能用,出现bash: /sbin/iptables: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,万分感谢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