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问题

楼主:
请问在wince 6.0下有没有针对touch panel电源管理的API函数给应用程序调用?比如TouchPanelEnable类似的函数。

在Touch panel驱动中有DdsiTouchPanelEnable和DdsiTouchPanelDisable的函数可以直接控制驱动硬件,我尝试在应用程序端使用它们但是不成功。因为touch的驱动不是流驱动,所以我没有办法用DeviceIoControl给Touch panel发送命令。

不知道微软在上层应用里如何调用这些函数的。 (底层驱动我已经写好)

网友:
TouchPanelEnable函数在WINCE6中难道没有吗?我想应该跟WINCE5是一样的DDI接口。

网友:
我查到了 TouchPanelEnable这个函数是DDI的接口,但是如果要使用它好像必须用动态加载

hiCoreDll = LoadLibrary(_T("\\Windows\\zylonite_touch.dll"));
    if(hiCoreDll != NULL) {
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(TEXT("LOAD LIB successful+++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p_te = (p_touchenable)GetProcAddress((HMODULE)hiCoreDll, L"TouchPanelEnable");
                p_td = (p_touchdisable)GetProcAddress((HMODULE)hiCoreDll, L"TouchPanelDisable");
    }

但是驱动DLL文件在windows目录下是只读的,所以不能被加载,除非在platform.bib文件中修改属性,但是如果把

$(_TGTPLAT_PFX)_touch.dll $(_FLATRELEASEDIR)\$(_TGTPLAT_PFX)_touch.dll NK SHK

改成

$(_TGTPLAT_PFX)_touch.dll $(_FLATRELEASEDIR)\$(_TGTPLAT_PFX)_touch.dll NK SH

驱动DLL就不能被系统加载

矛盾啊!!

网友:
wince60要求SHK格式

网友:
你无非应该是有Enablet 和Disable Touch的需求吧,可以在Touch驱动里跑一个线程,然后在别的驱动里通过事件来触发它
我们有的项目就是在Display驱动中来控制的,这样也可以提供接口给AP用

网友:
hzdysymbol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,试试看,成功揭帖送分

网友:
怎么编写usb触摸屏驱动?
有没有相关资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