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存储器地址范围问题,在线等,急,谢谢!组成原理方面的 ...

楼主(2008-04-10):
关于存储器地址范围问题,在线等,急,谢谢!组成原理方面的!
在存储器设计时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,给出存储器地址范围,需要求存储器大小或者是给出存储器地址范围,需要求存储器大小的.
比如:如果有16条地址线,有一大小为40KB的ROM,从0地址开始,请问下这40KB大小的地址范围是:
0000H~????H,如何计算?
比较简单的比如2KB,4KB等都直接可以用2的k次方来求地址范围,这种非2的k次幂咋求??
比较急啊,各位大哥帮帮我啊!最好具体一点,谢谢啊!
存储器
在线
如何

网友A:
16根可以覆盖64K,所以40K的接法和64K的一样,就是访问高于40K的区域会出错。

网友B:
我是做软件的,但我觉得越界访问问题的解决要在硬件上做文章。当要访问高位地址时能否用门电路判断,然后做出处理呢?

网友C:
恩,一楼的说得有理。有16条地址线。就可以寻址的范围为64K,但现在只有40k的寻址空间,因此寻址的范围就是0~a000H
,其中a001H~ffffH的地址范围为无效的。

网友D:
楼主的问题好像是 全译码 和 部分译码 的问题~ 部分译码就是一部分地址空间不用的一种译码方法。
·具体的我一下说不清楚,楼主最好去百度上搜一下。

网友E:
我感觉楼上的是不是想的太复杂了,楼主要问的是“40KB大小的ROM地址范围是0000H~????H,如何计算? ……非2的k次幂咋求?? ”
我认为应该这样
40k=32k+8k=2^15+2^13=1010 0000 0000 0000=A000H
A000H-1=9FFFH
so 地址范围是0000H~9FFFH
即非2的k次幂可以转换为若干个2的k次幂相加

网友F:
首先应该看40K可以用至少2的几次幂来完成,因为40K大于32K,小于62K,所以应该用62K的来弄,而62K则必须用16根地址线来完成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