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桌面目录下的desktop.ini文件

楼主:
desktop.ini
=====================
[.ShellClassInfo]
LocalizedResourceName=@\Windows\ceshell.dll,-20480

[LocalizedFileNames]
My Documents.lnk=@\Windows\ceshell.dll,-20486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个人理解是
1、LocalizedFileNames用来指定文件夹的显示名
2、LocalizedResourceName用来指定文件夹显示的图标
不知是否正确?
后面的数字是ceshell.dll的索引,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知道一个指定文件的索引呢?
或反过来已知一个索引怎么查它指向的图标/字符串?

网友:
我在桌面建一个文件夹,想用自己的图片来显示它。其它文件夹还是用原来的图片。
该怎么做?这个是不是很难?

网友A:
EVC用resource方式查看ceshell.dll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VC用resource方式查看ceshell.dll即可。

兄愚钝,不知如何操作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VC用resource方式查看ceshell.dll即可。

就是在evc中file-open
在open对话框中有一个open as 选择resources

没看明白lz要干什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EVC用resource方式查看ceshell.dll即可。

就是在evc中file-open
在open对话框中有一个open as 选择resources

没看明白lz要干什么。

My Documents.lnk=@\Windows\ceshell.dll,-20486
我对后面的数字很好奇,终于有答案了,谢谢!!!

还有一点奇怪,为什么ceshell.dll里没有看到中文字符串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