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stc89系列单片机做位移检测, 请大家指导,有无类似资料,谢谢!

楼主:
用stc89LD52单片机做位移检测, 请问一个片子可接受几路模拟信号传感输入?stc89LD52怎么控制LED屏数字显示?

网友:
请问一个片子可接受几路模拟信号传感输入?

你看一下数据手册看一下有几路的AD,但是,多路输入同一时间只能处理一路的输入

stc89LD52怎么控制LED屏数字显示?

那要看一下你的LED怎么个接法...

呵呵

网友:
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开发,学习

网友:
请楼上说详细点,我是初学者

网友:
STC有8路AD,我只检测6路够用了,就是不了解怎么控制LED的显示,请教大家方法/

网友:
看你的AD的接口方式。和AD的采集通道等。这个和AD、MCU都有关系!把基础打捞了再来问吧!

网友:
lz要干嘛?

网友:
等待牛人来答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