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PDIUSBD12的问题

楼主:
我的连接方式如下:
DATA0-DATA7    P0(AT89C51RC)
ALE            GND
CS_N           接74LS138输出的片选
SUSPEND        悬空
CLKOUT         悬空
INT_N          P3.3(AT89C51RC的INT1)
RD、WR         RD、WR(AT89C51RC)
DMREQ          悬空
DMACK_N        +5V
EOT_N          1K的上拉电阻
RESET_N        +5V
GL_N           LED
XTAL1、XTAL2   6MHz晶振
D-、D+         USB接口的D-、D+
Vout           并连了0.1uf和10uf的电容
A0             P2.2
VCC和GND分别接了+5V和地
问题:
1,我采用单地址/数据总线模式需要怎么更改D12固件软件包(V5.0 C语言),请说下改那些地方?
2,单片机要控制的东西太多了,我可不可以把不用的功能删掉或者说减肥(我不用端口2发数据给上位机),会不会造成不稳定
3,我片选D12是通过74LS138的,片选时是P2.7=0  P2.6=0  P2.5=0,我代码中D12_DATA=0x1bff;(定义数据地址;) D12_COMMAND=0x1fff; (定义命令地址;)是否正确?还有那些地址要改??
4,我上位机软件在做安装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D12驱动,并安装?
注:我用的是周力功的D12固件软件包(V5.0),需要的请加我QQ3927134

网友:
没人理我,自己坐沙发

网友:
这个芯片很常用啊。www.pudn.com好多代码和资料
你把图贴出来,大家才能看清楚哦。

网友:
大哥,我用的是单地址/数据总线模式,跟周立功公司的不一样,你要什么图,原理图吗?我连接的脚写在上面拉,
非常感谢你哦,请帮我解决下那4个问题

网友:
很久以前,用过这东西,还封装了一套库,记得好像要修改中断,还有数据和命令地址,其他的,基本都差不多

驱动肯定是要的,这无疑问

网友:
老大,能说明白点吗?我急用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改数据和命令地址,周力功的D12固件软件包(V5.0)用的是多地址/数据模式,我用的是单地址/数据模式,周力功公司的售后说要开发板的序列号才给技术支持,我没有,如果有的给我一下也可以

网友:
今天是第七天了,为什么没人来答,懂PDIUSBD12的应该很多的,难道我提的问题很弱??我是新手啊,拜托各位了

网友:
晚上查下资料,帮你看看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
期待中.............

网友A:
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,既然用A0了,那么直接就设置A0为0和1分别代表发送的是指令还是数据不就可以了,将最底层三个函数改成自己的,put_cmd(),put_dat(),get_dat();这样不就行了么?还定义D12_DATA和D12_COMMAND干吗?我记不清具体A0代表的含义了,假设A0 = 0代表指令,A0 = 1代表数据,以命令发送为例,
void Put_Cmd( INT8U data )
{
   CS_EN;
   A0 = 0;
   RD_DISEN;
   WR_EN;
   Delay();
   P0 = data;
   WR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,既然用A0了,那么直接就设置A0为0和1分别代表发送的是指令还是数据不就可以了,将最底层三个函数改成自己的,put_cmd(),put_dat(),get_dat();这样不就行了么?还定义D12_DATA和D12_COMMAND干吗?我记不清具体A0代表的含义了,假设A0 = 0代表指令,A0 = 1代表数据,以命令发送为例,
void Put_Cmd( INT8U data )
{
  CS_EN;
  A0 = 0;
  RD_DISEN;
  WR_EN;
  Delay();
  P0 = data;
  Delay();
  WR_DISEN;
}
不就好了么?

网友:
第四个问题:我上位机软件在做安装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D12驱动,并安装?
我按你们的方式做了,但是上位机为什么没任何反映啊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