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个设备,通过按设备上的一个按钮后通过USB接口给电脑发送一个信号,需要学习哪些知识啊

楼主:
做一个设备,通过按设备上的一个按钮后通过USB接口给电脑发送一个信号,需要学习哪些知识啊?谢谢给个提示啊?

网友:
硬件上画板,数模电基础知识

软件上写驱动,或有驱动功能的应用程序,比如vc编写访问hid设备的知识。

网友:
还有市场方面的流行芯片等等,常用器件封装,这都得想好了,还要有钱。

网友:
会串口的可以用usb转串口
也可以直接操作usb,我的博客上有avr软usb
http://ppwork.2@1ic.org
如果对单片机一窍不通,就不用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