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上数据库CEDB能指定主键吗?

楼主:
CEDB有主键吗?就是我添加一条记录时,系统会自动给我添加这条记录的序号
如果有,用什么函数指定?

网友A:
还有CE上的小型应用,用什么数据库比较好?

网友:
可以啊,你可以给他一个AUTO_I4的字段啊.
每次添加就会自动+1;

写一条纪录后系统也会返回一个唯一的标识oid
然后用
CeSeekDatabase的CEDB_SEEK_OID就能找到这条纪录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CE上的小型应用,用什么数据库比较好?

用Sql CE,我们公司专门有人做过这样的测试,速度,稳定性都较好,我们是拿的Sqlite进行比较测试的,因为Sqlite已经很NB了。

网友:
貌似没有,只有index,cedb其实更类似一种数据结构,比较适合小数据量比如一两万条一下的数据存储,好处是方便,不需要什么dll支持,sal ce存储大,管理起来麻烦,如果大数据量还是sqlce,sqllite对unicode好像支持的还不够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