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MapX Mobile(EVC)中文地图定点查询问题
DONG1035
DONG1035

网友A(2008-03-20):
MapX Mobile(EVC)中文地图定点查询问题
装了MapX Mobile后,调试运行自带例子,在进行定点查询时,如果是英文的地图数据(目标地点名为英文),若能找到该点,则会对该点进行指定的缩放,若不能找到则提示没找到。但是如果是中文地图数据(目标地点名为中文),则无法成功找到,不能找到也不会弹出对话框提示没有找到。设置断点调试,发现在执行到查找(Search(XXX,[YYY]))函数时,会出现First_chance exception in XXX.exe:access violation提示框。这是什么异常?为什么会这样?
自己开发的成品是要对中文地图进行查找的,该怎么解决?
地图
Mobile
对话框
断点

网友B:
遇到同样的问题,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

网友C(2009-01-05):
最近也在研究MapX Mobile,遇到了很多问题,希望能和大家讨论一下

网友D:
搞的很高深啊,玩GPS了?牛!

网友E:
哦,会不会是 字符编码问题,中文用的是宽字符?

网友F(2011-08-15):
小弟最近也在弄mapx mobile ,用的是wince5.0平台,安装mapx mobile 是,倒是安装上pda了,可运行自带的sample 提示缺少组件,查了一下,缺少mfcce300.dll,但注册的时候,又提示 not a valid application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前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