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 硬件操作相关!!

楼主(2008-11-26):
驱动 硬件操作相关!!
想问下, 如果在驱动里面 定义一个硬件操作的相关函数,那么在整个驱动程序加载过程当中,这个函数是怎样实现调用的....
硬件
程序

网友A:
还是没的人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B:
你找本书来看啊。
我们哪有时间来讲这些东西?!
wince流驱动都有固定的接口,你找何宗健老师的书看看。

网友C:
我最近居然一直在看你说的这本书,看来我是硬件功底太差了....

网友D:
这问的什么问题啊,硬是看不懂

网友E:
某一种类型的驱动都有一些固定的接口,这些接口会在系统运行时,由系统自动來调用(或者通过应用程序來调用系统接口,系统再來调用驱动的接口)
你的这些硬件操作相关的函数就要放在这些驱动接口函数里,系统才能调用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