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下访问IO端口

楼主:
项目要通过IO端口通讯数据,本人不会汇编,在网上看到可以嵌入汇编,我的代码如下,每次读上来数据都是0xFF,是哪里有问题吗?第一次用evc通过模拟器显示,也不知如何单步执行,比较痛苦。高手指点。
unsigned char pio_inbyte( WORD addr )
{
unsigned char data_byte;
  _asm  {push ax}
_asm  {push dx}
_asm  {mov dx,addr}
_asm  {in al,dx}
_asm  {mov data_byte, al}
_asm  {pop dx}
_asm  {pop ax}
return data_byte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io_outbyte(WORD addr,unsigned char data )
{
_asm  {push ax}
_asm  {push dx}
_asm  {mov dx,addr}
_asm  {mov al,data}
_asm  {out dx,al}
_asm  {pop dx}
_asm  {pop ax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WORD pio_inword( WORD addr )
{
         WORD data_word;

     _asm  {push ax}
     _asm  {push dx}
     _asm  {mov dx,regAddr}
     _asm  {in ax,dx}
     _asm  {mov data_word, ax}
     _asm  {pop dx}
     _asm  {pop ax}

     return data_word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io_outword( WORD addr, WORD data )
{
    WORD regAddr=pio_reg_addrs[addr];
    _asm  {push ax}
    _asm  {push dx}
    _asm  {mov dx,regAddr}
    _asm  {mov ax,data}
    _asm  {out dx,ax}
    _asm  {pop dx}
    _asm  {pop ax}
}

网友:
x86处理器有inport和outport指令,也有相应的C语言函数库。
你的WinCE是哪一个版本?不同的版本可能有点不一样,还有就是访问的地址空间应该是虚拟的地址

网友:
阿,有这么复杂,就是帮其他人写个通讯程序,这个通讯跟处理有关系吗,跟wince的版本也有关系吗,我只是想在EVC4+sp4+标准SDK  这样能跑就行了,我做实验是读取硬盘的数据(端口号为0x1f0,0x3f6),这种情况用inport,outport行吗,我看望上很多人说用嵌入汇编阿

网友:
C语言无所不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高手指点阿,这一点没通过其他事情都没法作阿

网友:
当然不用嵌入汇编了,直接用c就可以了,我发给你一本书,你可以在那里找找看应该有例子

网友:
hi, dfhggd你好,好啊,谢谢你,我的Email是 hwu@sst.com 非常感谢,我在线接受哦

网友:
这个不需要嵌入汇编的,完全理解错了。

既然是在eVC+SDK下,那么就是做应用程序,而不是驱动。

你只要以流驱动接口方式打开硬盘就行,然后以文件方式操作就ok,不涉及任何底层的接口之类的。

网友:
dfhqgd您好:
什么书名可以告诉我吗??

网友:
也许我没说清楚,我是要通过端口通讯,也许用API的CreateFile可以操作,但是我不要这种方法,请指教

网友:
学习中,orangeman1982112@163.com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不用CreateFile如何打开设备驱动,如果是要在驱动中做,那就不是EVC+SDK模式了

网友:
在问个问题,我用loadcepc.exe和 nk.bin 打开wince,现在我有个应用程序如何才能在这个wince下运行呢?应用程序在nk.bin同目录下

网友:
先看下CPU架构,deviceiocontrol结合驱动,可以控制一般GPIO

网友:
应用程序是否应该在nk.bin里面?

网友:
在不在都没关系,只要是支持wince的编译器编译出来的就可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