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哪位在wince 6.0 r2上定制出中文模拟器?

楼主(2008-05-30):
有没有哪位在wince 6.0 r2上定制出中文模拟器?
自己在wince 6.0 r2上定制了一个模拟器,但不能显示中文,汉字都是以空框显示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请高人指点一下!
wince
定制
汉字
模拟器
WindowCE

网友A:
http://www.cnblogs.com/walzer/archive/2007/12/13/744729.html
里面有中文模拟器的做法说明

网友B:
那是因为你没有在CATALOG里面选择中文的字体,
向导是不会帮你选择的,你如果只是修改Local的属性,
就会出现你说的空框的现象。

网友C:
自己已经解决了,谢谢两位

网友D(2008-09-24):
中文模拟器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呀?可以分享下吗?我这边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问题帖子: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80923/17/c3c81ea3-a463-4935-a1ad-d32b85ad8b04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