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disMoveMemory出现蓝屏。。

楼主:
这是驱动层的代码

NTSTATUS    DevIoCtrl(PDEVICE_OBJECT dev, PIRP irp )
{
    PIO_STACK_LOCATION  irpStack;
    NTSTATUS            status = STATUS_SUCCESS;
    ULONG               inputBufferLength;
    ULONG               outputBufferLength;
    ULONG               ioControlCode;
    PUCHAR                buffer;
    Log                    log1;             //我自定义的结构体
    UNREFERENCED_PARAMETER(dev);

    irpStack =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(irp);
    inputBufferLength = irpStack->Parameters.DeviceIoControl.InputBufferLength;
    outputBufferLength = irpStack->Parameters.DeviceIoControl.OutputBufferLength;
    buffer    =    irp->AssociatedIrp.SystemBuffer;
    ioControlCode = irpStack->Parameters.DeviceIoControl.IoControlCode;
    switch(ioControlCode)
    {
    case IOCTRL_READ_DATA:
        if(outputBufferLength    ==    sizeof(Log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og1.a          =         4;
            log1.b     =    123456;
            log1.c    =    456;
            log1.d    =    78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NdisMoveMemory(buffer,&log1,sizeof(Log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句导致蓝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irp->IoStatus.Status = status;
    IoCompleteRequest(irp, IO_NO_INCREMENT);
    return status;
}

这是用户层的代码

Log  log;
ULONG len,len1;
len = sizeof(Log);
DeviceIoControl(Handle,IOCTRL_READ_DATA,NULL,0,&log,len,&len1,NULL);

刚开始学驱动。。找不到是什么问题 。。哪位大大帮帮我吧。。3Q了、、

网友:
switch(ioControlCode)
    {
    case IOCTRL_READ_DATA:
        if(outputBufferLength    ==    sizeof(Log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og1.a          =         4;
            log1.b     =    123456;
            log1.c    =    456;
            log1.d    =    789;

            NdisMoveMemory(buffer,&log1,sizeof(Log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句导致蓝屏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
上面的那括号括错地方了。。汗。。

网友:
人工置顶。。。帮帮忙吧。。先谢过啦。。

网友:
问题己解决。。。要分的冒下泡吧。。

网友:
没看懂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不是括号没打对的问题吧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哪位大哥给解释下咯???3Qvery much!